变频同步。

楼主(2007-04-29):
   2台变频器的电机要同步,要怎么做。有师傅教一下吗。

楼主:
SEW的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要达到精确同步是比较困难的,除非要用高性能的通讯模式或外部信号处理

网友B:
同步的范畴太大,要视乎要求而定,要是连你的要求都没弄明白就在这乱抛所谓的“解决方案”,那不是大师就是大仙了

网友C:
 水边清浅横枝瘦 :
    实现同步的方法有很多.看你使用在什么地方.可以PLC实现同步,也可以用同步控制器实现同步

楼主:
  主机送料,从机接料。一一对应,要求要精确。送一个接一个,快对快,慢对慢。可以调速。而且是速度较快,一秒10个左右。

网友D:
用科比的主从控制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E:
精度不高大多变频器都可实现吧。主的模拟量输出带从的。

网友F:
 lmhx:  要用高性能的通讯模式

网友G(2007-08-06):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两台电机想要实现精确同步 针对SEW型变频器你可以对电机加装编码器  在变频器扩展插口接入同步板 然后在参数上 启动编码器选项 就可以了 类似与主机速度输出模拟量信号接入从机模拟量信号输入端这样的电器连接就不用说了吧  剩下的服务手册都有了 具体参数根据实际工况进行调整

网友H:
很简单的.

网友I(2009-02-18):
我有现成的方案,告诉我你的邮箱我发给你,联系:THJ7118@163.COM

网友J:
我看还是用通讯的方法好,模拟给定可能会有干扰

网友K: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net诚招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