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变频器编码器用什么样的电缆

楼主(2007-04-29):
我公司用的变频器是powerflex700,所配的编码器型号为845F-SJGZ26FWY2C,所用的编码器电缆为两两屏蔽,而后整体铜网屏蔽的电缆,印度人过来调试的时候,变频器出现Encoder loss 错误,阿三认为是我们使用的电缆有问题,可这种电缆用在FUJI变频器上一点问题也没有,请问这种编码器该配什么样的电缆,看到变频器说明书上用百通9728的电缆,请问在哪里可买到这种电缆

网友A:
如果你的电缆不经常移动的话,可采用屏蔽5类线代替。反之,电缆如频繁移动,即使采用“百通9728的电缆”,也够呛。

网友B:
移动和不移动有这麽大区别呀,知道了,下次注意了

楼主:
那请问朱先生,具体屏蔽5类线在哪里可以买到,能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可以为您定制的。

楼主:
但我那电缆是急用,定制恐怕来不及,最好是有现货,最好在上海能买到,因为我们公司离上海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