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变频器的通讯

楼主(2007-04-29):
我请教一下台达PLC与富士变频器的通讯,用RS指令是吧,我是新手,能指点一下吗?我看到编程手册上介绍的也不是很清楚,或者请各位高手介绍点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A:
实际上,RS指令是一个发送任意数据的指令,关键是你要提供富士变频器的通讯封包格式,理解了富士变频器的数据包格式后,使用RS指令来发送相应的命令即可.

网友B:
其实台达的PLC与台达的变频器通信有更简单的语句,是什么MOD...,我记不清楚了,更好用!我用过的。

网友B:
写了一半就传出去了。如果和富士的通信,就如楼上的哥们所说,就可以了,把各个对应的通信位搞清就行了。

网友C:
我对英语不怎么样,不然我想试试看应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