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冒烟--求助

楼主(2007-04-29):
我用的是6个tpdv1240的双向可控硅,用于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每次开机都没问题,电机转动的时候其中一组可控硅中的一个总是会冒烟,查不出是什么问题,希望能在这得到指点。

楼主:
电机是380V的
正反两个控制信号触发3组可控硅

楼主:
晕啊 没人回答我么?
还有个问题,ST公司的TPDV和BTA可控硅有什么不同?耐压和电流相同情况下可以互换么?

网友A:
如果是四象限的整流器的话,请检查防浪涌元件

网友B:
可测三组晶闸管的压降,发热的那一组是否压降大。另外,你没提散热器情况,电流多大?管子与散热器的热阻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