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根电缆并联可以用吗?

楼主(2007-04-29):
总电流是380A的,现我想用2根VV3*95+1*35并联使用是否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可以

楼主:
这样子是不是绰绰有余?我想问如果用一根电缆加一挡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在大电流时
我们经常这样做.

网友C:
我想问一下380A用一根VV3*120+1*50的电缆可以承受得了这么高的电流吗?

网友D:
你可以用YJV3*240+1*120这种电缆啊,应该说可以用了!

网友E:
楼上的真是败家子,用3*185+1*95就可以了

网友F:
要看使用环境,温度高的场合用大一档。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新学PLC在 2007-4-29 20:39: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真是败家子,用3*185+1*95就可以了
--------------------------------------------------------------------------------------------
你真的很懂啊!

李刚,,

网友:
我不是很懂哈,不过实际用的话,一般场合3*185+1*95够了

网友G:
可以,必须是铜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