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AB ULTRA3000 伺服问题!急!

楼主(2007-04-29):
 我请教下前辈,高手!
我使用AB ULTRA3000 伺服系统,准备用位置模式(脉冲+方向),我想知道PLC的脉冲输出和方向信号如何连接到伺服驱动器CN3接口,具体怎么接线?

网友A:
PLC的脉冲输出和方向信号应该连接到伺服驱动器CN1接口,而不是CN3 CN1:4,5应该是脉冲;6,7应该是方向 根据情况选择

网友A:
PLC的脉冲输出和方向信号应该连接到伺服驱动器CN1接口,而不是CN3 CN1:4,5应该是脉冲;6,7应该是方向 根据情况选择正反脉冲,正反方向

网友A:
图片显示不了
CN1
1,Auxiliary Encoder Power Out(+5V)
2,Common
3,Reserved
4,Auxiliary A+/Step+/CW+
5,Auxiliary A-/Step-/CW-
6, Auxiliary B+/Dir+/CCW+
7, Auxiliary B-/Dir-/CCW-

楼主:
to:  szbobo
非常感谢指导!谢谢!

楼主:
我用的三菱晶体管输出的PLC FX1N
COM0,COM1,ECOM短接;EPOWR,AX+,BX+短接;Y0接到AX-;Y1接到BX-。接线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