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倍捻机控制板上RS232C接口读写板上RAM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求助:
倍捻机上的控制面板里的RAM保存的程序丢失,是通过RS232C接口读写的,请问谁有读写的软件,或能解决丢失程序的问题,请来电13910136082,或MSN:WXL_16787@HOTMAIL.COM,必重谢。
王学林

网友A(2011-04-10):
老问题,以前解决过,用普通单片机编程软件就可以读取
RAM里面带电池,芯片型号在编程器里面可能找不到,多试试用其他芯片型号读取.
我以前解决面板密码问题处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