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或者卖过MicroLogix1500的请进

楼主(2007-04-29):
请问MicroLogix1500是不是和S7-300一样必须要配存储卡?如果不买存储卡程序可以永久保存吗?1764-MM1很贵,如果不买可以吗?我希望能够省点。

网友A:
取决于你的程序大小

网友B:
我没用过,但我用过CONTROLOGIX5550

网友C:
1764-MM1是是程序和数据备份用的,你可以把程序下到PC上,然后刻张光盘保存岂不更好。1764-MM1应该几百块钱吧!

楼主:
谢谢各位!我只要当PLC停个1年半载的不丢程序就可以了.如果没卡也能不丢程序那我就不买这东西了,钱少没办法,能省则省吧.

网友D:
不需要,一般plc里面的锂电池都能保证5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你不是经常断电1年半载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