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关伺服的惯量问题

楼主(2007-04-29):
请问下老师们,伺服中的大惯量小惯量中的惯量是指什么?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惯量,顾名思义就是电机转动部件的惯性矩的大小,与直线运动中的惯性质量相对应。找一本力学书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