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比较

楼主(2007-04-29):
大家能不能谈谈翠欧,MKS,安川MP2300等运动控制器的比较?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因为,没有人同时熟悉这三种控制器

网友B:
刘斑竹所言极是!这样的问题建议自己先下载产品宣传手册或样本自行比较,了解。

楼主:
那资料好厚啊,看完我OVER了

网友C:
你可以说出自己的使用要求,然后让熟悉这几种运动控制器的expert针对具体问题,各自用这几个控制器配置,程序编写一下。这样不就有比较了吗!

网友B:
“那资料好厚啊,看完我OVER了”不知楼想要比较什么,看很厚的资料,势必已经深入到具体问题了,想比较具体细节,这要求就很高了。同意“液压运动控制器”的提议,可以请大家针对某个(些)具体需求。分别就熟悉的品种谈谈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