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区别???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07-04-29):
有个问题,考虑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解答!请各位楼下邻居帮忙!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接法时,电源断一项,和三相绕组断一项,之间有什么区别???怎么解释??那角形接法呢???感激不尽!!!!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星形接法时,电源断一相和绕组断1相没有区别,
都是相电压缺1相,线电压缺2相;
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接法时,电源断一相,线电压缺2相,绕组断1相,缺断相的线电压.

网友B:
        星接没有区别,三角时是有区别的,电源缺相电机单相运行,绕组缺相两相运行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那我还想请教一下,角形电源缺相,会烧坏电动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