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自动调节怎么不行

楼主(2007-04-29):
      我用s7-200向导做的PID,由于本人在PID调节方面没什么经验,想用自动调节功能来得到比较理想的数据,但屡试不爽,不是很长时间都没调好,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大的输出老是不动,就好象是死机了,老显示正在自动调节,很郁闷。
     我的项目是用4-20MA的比例阀控制蒸汽来给罐内的水循环加热,本人现在还在国外调试设备,所以想通过网络请教一下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我的QQ号是:25495366[/b]

网友A:
接线是否正确呀!

网友B:
看着曲线再调.不要盲目,设个上下限,把范围调小点

网友C:
最好不要用向导做。。
西门子的向导真的不行。。

楼主:
接线肯定没问题的,我随便设了P,I,D参数,输出有变化,只是温度不稳定,然后我把各参数变化以后,感觉变化不明显。主要是自动调节不管用。

楼主:
我的QQ写错了:25495366

网友D:
自己编程做PID行了,向导不好用

楼主:
怎么都说PID向导不好用的啦,西门子那么强大,真的让我很失望s7-200是不怎么样,有双线圈输出检测不出来的。

楼主:
s7-200用向导做比较方便,自己编的话我还没做过,好象比较麻烦的吧!谁有范例程序,给我发一个,Email:liushun2000@21cn.com
现在我设定的温度30度,但实际温度已经到40度了,输出还是0或100频繁的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呀,参数没设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呀?
[b]紧急求救

网友E:
帮不上忙,遗憾

网友F:
s7-200的PID是好用的,不过它的向导不是万能的,很可能不能适合你的系统。你的系统没有找到合适的PID参数,好象是放大系数大了,产生震荡。除了选择一组合适的PID参数外,你还可用其它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你可以组态几组不同的PID参数的PID子程序,根据不同的工况,调用不同的PID子程序。还有你可以采用分段温度给定,同时采用较小的放大系数。

网友F:
S7-200的PID是很好的,但向导不是万能的。使用时应根据自己的控制对象特点自行编PID程序比较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笑叹词穷在 2007-4-29 16:11:00 发表的内容:
  怎么都说PID向导不好用的啦,西门子那么强大,真的让我很失望s7-200是不怎么样,有双线圈输出检测不出来的…
--------------------------------------------------------------------------------------------
强大和双线圈有什么关系? 这只不过是个人编程习惯罢了. 事实上我编程从来都是一堆的双线圈,这个子程序里置位Q0.0,另一个子程序里又复位Q0.0,再在另一个子程序可能又对QB0整体操作... 基本上不用什么输出指令的.  不照样也用得好好的嘛,呵呵. 可惜,用S7-200的PID我没有做过温控,帮不上忙.

楼主:
想请问一下放大系数是什么?
用S7-200向导生成的PID不是只要调P,I,D三个参数吗?还需要条什么?怎么调呀?

网友G:
咳...虽然对S7-200用得比较熟悉,但是还真没有用它的向导做过PID,我的PID都是自己按照PID公式写的子程序. 所以您这个问题我帮不上了. 可以上西门子官网论坛去问问吧.  www.ad.siemens.com.cn/club

楼主:
非常感谢ShowFine,能不能给一段你编的PID程序给我呀,我觉得我用向导做的PID不好用,自己编又没编过,所以想请比帮个忙,我的邮箱已经公布过了,谢谢!

网友G:
没有必要吧? 我写的是控制张力用的,而且是增量式的PI控制(没有用微分),这是根据项目工艺要求编写的. 和你这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楼主:
ShowFine,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我的QQ,我想请教一下你具体的问题

网友H:
我认为是你的PID参数没有调好.好好看看曲线然后再调PID参数.PID调节的过程不是短时间能做好的.

网友F:
放大系数大了,就是增益大了。虽然数学表达不相同,但应是正比关系。

网友I:
难怪,我也遇到过此事。

楼主:
现在我的温度基本得到有效控制,PID调节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都快没信心了,真是柳暗花明呀。不过工况变了,温度又出现不大幅度的波动,是否要根据不同的工况设定不同的参数呀,那样的话操作工就要反复变动参数值,那不是太麻烦了呀。

网友F:
最好做到根据不同工况,自动调用不同的PID参数,不要靠操作工。可以做到的。

楼主:
我的项目是用比例阀控制蒸汽对水进行循环加热,P设2.3  I设8S  刚开始罐内水温低于设定水温时,控制效果很好,出口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只有正负一度的偏差,但随着罐内水温逐渐升高,达到设定值后,PID输出最小6400,但过个一两分钟PID给个大的输出,反复这样使罐内水温持续上升,等上升了10度还是这样,希望给予指点

楼主:
如果水罐内的温度很低,一下要想把它加热到几乎极限的话,PID输出就会很不稳定,这又是为什么呀?PID参数没调好吗?应该怎么做?

网友G:
是的呀....可能是你的积分项太大啦!
其实可以有一个变通的想法呀! 在实际温度和设定值温度相差大于一个值时,就不要用PID控制了! 在这个范围内才用PID嘛. 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呵呵,这种东西必须要在现场调试,我们也仅能给点思路,具体还得你实施了.

楼主:
我的上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J:
自动PID调整不行,见意手工调,

网友K(2009-06-04):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L:
你的参数可能没有设对吧,P再放大一些试一试吧

网友M:
自动PID调整没用过,你的PID参数没调好。看看这里有关于怎么做PID调试的,希望对你有点用处。http://www.chnexpo.net/post/3517.html

网友N(2010-03-23):
如何编写s7-200 PID死区程序?

网友O(2015-06-11):
PID控制自己写的话,要怎么写,谁可以给我一个样例吗,我QQ408991463

网友O:
PID控制自己写的话,要怎么写,谁可以给我一个样例吗,我QQ408991463

在那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P(2020-12-07):
放大系数大了,就是增益大了。虽然数学表达不相同,但应是正比关系

网友Q(2025-05-07):
即使不好,给我调节的曲线,我可以给你修改参数建议,一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