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v5.3运行时提示如下信息的原因

楼主(2007-04-29):
step7启动进入编程界面时会提示如下信息:
One or more objects or a tepy cannot be represented.
Sever 's7fk35bx.dll'for _s7h_class_FM_POS_300_MPT_CT OBJECTS COULD NOT BE LOAD.
Make sure the required software packages are installed.
点击'OK'后再次出现类似信息,数次后能够进行正常编程界面,请教高手是何原因?有无大碍?

网友A:
帮不到你,不好意思

网友B:
需要安装一个补丁吧

网友C:
重装软件!

网友D:
让STEP7自动更新一下硬件信息.

网友E(2007-06-09):
TO:YCL1197  我也遇上这样问题,你解决了吗?SYF3157@163.COM

网友F:
库文件找不到,软件没有正确安装。

网友G(2011-09-16):
引用 网友F:
库文件找不到,软件没有正确安装。

软件安装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