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高压线路是感性还是容性?

楼主(2007-04-29):
如题.

楼主:
我的感觉也是容性.用绝缘摇表测吸收比就是例子.可有人说是感性,还著书立说.弄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A(2007-07-11):
空载线路电压升高就是例子

网友A:
容性
书可能不是正版的

网友B:
容性的“空载线路电压升高就是例子”说的很对

网友C:
如果带负载就是感性
如果不是感性为什么每隔几公里要安装就地补偿电容

网友D:
长线主要是感性,对地有一定电容。电路分析的书里有。

网友E:
1、电力线路,显感性,线路越长,电感越大;
2、电力线路,与大地之间显容性,线路越长,分布电容越大;
3、电力线路,线间显容性,线路分布越广,分布电容越大;
4、电力线路的性质,与电压高低没有关系!

楼主:
衡量线路的指表质量是:电感(自感和互感).电容.电阻.漏电电流.搞清前两者还要下点功夫.

网友F:
感性和容性是怎么产生的?能麻烦给讲讲吗?

网友G:
应该是容性把

楼主:
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是个不幸的时代!

网友:
板主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文学很差,不懂!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11 20:48:00 发表的内容:

1、电力线路,显感性,线路越长,电感越大;
2、电力线路,与大地之间显容性,线路越长,分布电…
--------------------------------------------------------------------------------------------
说得很NB...埋头学习

网友I:
一声叹息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高压线路与变压器是串联的.在导电的过程中,除电阻以外,高压线路是感性还是容性?

网友E:
高压线路是电感性,在高压线路的末端用串联电容,利用电容与线路电感串联谐振的方法提高线路末端电压,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