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案求助

楼主(2007-04-29):
本人刚要签下一个试验台改造项目。因为是初次接手工控,而且以前主要做的单片机控制软件,所以有一些问题要向大家求教。
改造要求:
  将手动改为自动,实现由电机对测试零件(测试零件为车辆方向控制阀)的三个位置的推动(以前的推动是人工,运动轨迹类似于钟摆,左位,中间位,右位),在每个测试位置停留1分钟,总共测试十分钟;
解决方案:
  该控制比较简单,主要就是位置控制加上时间定时,
  我准备采用嵌入系统(单片机)+ 伺服系统
问题:
  1.使用步进电机进行位置控制可以吗,步进电机的位置控制可以使用脉冲数,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是否也是使用脉冲数,精度不高的伺服位置控制是否可以通过控制伺服电机的工作时间实现,譬如通过软件使电机接通1秒,这一秒,通过软件延时实现,时间到,关断电机(非PWM控制),在这一秒内电机的转动距离实现所要的位置控制?
  2.使用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由于位置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且想降低成本,不打算安装编 码器等位置传感器,请问如何控制,使用脉冲开环控制可以吗?
  3.伺服电机的功率如何定,价位多少?
  4.在编制程序时,由于没装任何传感器,无法知道测试零件安装在三个位置中的何处, 电机的转动方向无法确定,如果电机的转动方向使测试零件在运动上受限,譬如测试零件已经安装在左位,但电机仍向左转,是否会由于负载的阻力增大而烧坏控制电路板中的电路?如何解决?
 还问个弱弱的问题:
  开发出的控制板卡要接入控制信号电压(一般为5V),电机驱动电压(一般为24-220V)
,  而工厂提供的电压是380V,如何接入控制板卡系统,是否要有变压器?

网友A:
首先确定一点,要用伺服电机,肯定要加编码器的

网友B:
呵呵,编码器和伺服电机都用不着的

网友C:
如果是单台设备改造,建议用PLC,而不是用单片机自行开发,工期,成本,可靠性都是问题。

依据你的项目需求,电机可以用步进,为确认初始位置,可在算法上加必要的回零点程序。

网友D:
就用步进电机,用个专用的运动控制卡,不要用电压控制了,直接输出的就是步进驱动器可以接收的脉冲信号

网友E:
1、不进电机是否可用,要结合速度、精度、负载来讨论,这样的描述,不知道能不能用。伺服这么用,没什么保证的,还不如当步进来用。

2、一般来说,伺服驱动器一定要收到编码器信号,而且伺服电机上也装有编码器。

3、不要看功率,看你需要的速度和扭矩。

4、步进电机会丢步,伺服可以限制扭矩输出报警,不会烧电路的。

变压器、开关电源之类的东西,是少不了的。

网友F:
用伺服是不是成本有些高?而且这样的测试中的位置不会有太高的精度(原来是人手推动的)。
我看到很多测试中用的是气缸推动的。

网友C:
“不要看功率,看你需要的速度和扭矩” 有道理!时下做运控方案的不少人还停留在驱动电机的功率概念上,当然也可能是受了日系廉价伺服在行销过程中多以功率论事的影响,甚至不少跟风的国内伺服厂家也是整天谈功率。

    希望伺服相关的用户和厂家能明白以扭矩和速度作为运动需求,而非功率。

网友F:
系统设计中一开始就讲功率的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大多系统都借鉴(呵呵这个词比较斯文)已有方案,而不是从工程需要进行计算。工程设计可以从扭矩和速度计算出功率,不能从功率确定扭矩和速度。数学关系上也是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

网友C:
"老柴夫"分析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