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旋转变压器编码器故障

楼主(2007-04-29):
我厂的司服电机因轴承坏,机修工拆电机的时候不知道,把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编码器)也一起拆下来了.现开机就飞车,而且转的方向与原来方向相反,当转动编码器转子时方向和速度都可以改变,但机器重新启动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状态?
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怎么调整,谢谢!!!!!!!!!!!!!!!!!!!!!!!!!!!

网友A:
这问题前些日子问过一回了吧?
到底是编码器还是旋转变压器,无论是什么,肯定是相位没对准,查查资料,看如何对相位,然后照办实验。或者咨询供货商,生产商。

楼主:
是的 ,上次问过了 ,可问题还是没解决 ,所以还是拿来问大家 希望有人可以帮我,我查了好多资料,查到哪个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式编码器(resolver),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所以还请大家告诉我怎么调?
谢谢!!!!

网友A:
“旋转变压器式编码器(resolver)”,旋转变压器式就是resolver,加上个编码器反倒混淆了。
你能确认伺服驱动没有问题吗?
如何对齐旋变得相位,其实根编码器UVW相位的对其方法有相似的地方。如果你的旋变是一对极(单速),在此推荐一个方法:
1.用一个低压直流电源给伺服电机的UV相通电,U入,V出,电流不低于2~3A,此时电机会自动定位到某个确定的角度,用手可来回转动轴,但松手后,轴基本上都会自动回到同一点;
2.参考帖子“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82177”中“七夜: (2007-4-9 16:23:00) ”所帖旋变信号的图象。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的sin信号,旋转旋变转子,可以看到上述sin信号的包络曲线,找到一个过零点,锁定旋变转子位置,开机试运行,如果飞车,说明相位错了180度,重复上述过程,找到另一个过零点,锁定重试。
先试试,看看效果。

楼主:
波恩老师,在这里先谢谢你!我还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旋变是一对极(单速)是什么意思 ??如何看我的是什么样子的旋变?
我的旋变是三组双交线,图纸上标的六根线是(SIN+ SIN- COS+ COS- REF+ REF-)
还有你告诉我的 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82177”这个地址打不开?

网友A:
是我弄错了,应该是“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2177”,再试试?
旋变一对极,也称为“单速”,就是指旋变转子相对定子在机械上每旋转一圈,信号变化一个周期。在REF+ REF-按要求通入正弦激励信号后,拿示波器看SIN+ SIN- 或COS+ COS-的信号在转子旋转起来后的包络波形,就可以知道所用旋变是一对极的,还是多对极。

楼主: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不过还是有好些不是很明白,呵呵 我上班以后试试.

网友A:
不必客气!有助于你的问题早日解决就好。

网友B(2010-03-31):
波恩。您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C:
找到零位,锁定编码器。零位可以起动电机自找。

网友D(2012-03-07):
还是没搞懂如何整?波形很复杂,实验环境又不好,要到现场才有驱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