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读不到流量传感器的脉冲信号

楼主(2007-04-29):
各位前辈们:
    我的毕业设计有了一定的进展,电机转速以及七段码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在流量方面卡住了,我用的是一个涡轮式传感器,脉冲信号输出端接入到X1,编程为
           SPD  X1   K1000  D20      ,但PLC一直在显示输入端为高电平,用示波器测得的脉冲信号幅值为10V,老师说可能是信号幅值不够大,PLC无法辨别高低电平,故信号读不进去,用高速计数器试过也不行,现在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请大家帮帮我啦

楼主:
因为PLC 8V以上是高电平,所以我个人认为不是幅值的问题。可能是我的指令或者什么地方搞错了,大家帮帮忙,想一下

网友A:
试试;
LD X1
OUT C236
Dmov C236 D20
最高60KHZ
如还不计数-----

网友B(2008-10-04):
我在实践中应用,编码器电源一定要接24vdc.0v接到COM

网友C:
输入频率太高,超过了输入最高频率

网友D:
有没有看一下传感器是PNP的还是NPN的,线会不会接错,既然是流量应该也能传出开关量来吧,先试下开关量行不行,再试脉冲

网友E:
1、像5楼说的一样检查pnp/npn 。

2、开中断。

网友F:
呵呵;

10V的电压是不行的;

PLC在没有信号时是有24V电压的,当与COM端(0V)接通时电压为0V,指示灯亮,表示PLC测到输入信号;

你用的10V电压PLC不能识别为输入信号,所以测不到;

网友G:
10V电压太低了,加个电压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