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接近开关与FX2N PLC怎么接线?

楼主(2007-04-29):
PNP接近开关与FX2N  PLC 接线  棕色的接+24V  兰色接COM  黑色接PLC输入端 这样接,PLC没反应。

网友A:
1、加中继转换;
2、加电阻;
3、请参阅相关帖子。

楼主:
加中继转换,棕色接+24V 黑线接中继线圈,兰色接COM,不官检测没检测到中继都动作了,我怀疑接近开关坏了,可是三个接近开关都是新买的。

网友B:
接线不对;

网友C:
PNP是负输入
那你的PLC公共端应该是正级
如果不是那就要考虑换一种型号
棕色接24V+
兰色接24V-
黑色接信号线 到PLC输入

楼主:
三菱的FX2NPLC公共端是负啊,那么说PNP的在三菱的FX2N PLC上不能使用了

网友D:
请楼主看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网友E:
PNP接近开关和PNP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啊,新手多指教!

网友F:
PNP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是高电平有效,NPN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是低电平有效。FX2N  PLC 输入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你要用NPN的接近开关才行。

网友G:
是的。。。FX2N的输入是源型输入,只支持NPN开关或者无源触点的。要么换成NPN的开关,要么用光耦转换一下(便宜点),要么用小中继转换。 西门子的S7-200输入倒是兼容源型和漏型输入。

网友H:
看看这里:PLC数字量输入电路的形式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8406

网友D(2008-06-19):
接PNP型开关参见下图

网友I:
学习了 明天也试试

网友J:
PNP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是高电平,NPN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是低电平。

网友K:
FX2N PLC 应接NPN的

网友D:
参见上面贴的两张图就可以得知并不拘泥于NPN开关才能在FX2N上使用,输入只要能形成可靠的回路即可

网友L:
有点奇怪,用继电器转换的话,正负没问题,我见意换感应开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有点奇怪,用继电器转换的话,正负没问题,我见意换感应开关。

网友N:
用台达PLC就好了,不管NPN,还是PNP,都没问题啦!!!!

NPN就用SINK模式(电流流入共享端S/S)

PNP就用SOURCE模式(电流流出共享端S/S)

网友N:
在发一张图吧!!!

清晰可见呀!!!注:三极管的箭头指向的方向是电流流动的方向!!!!!

网友O:
说成一个正电输出一个负电输出不好理解些吗

网友P:
接入外围设备一定要看好其接线原理图的。明显是接入方式不对。

网友B:
如果是——ES的FX2N,NPN与PNP型的都可以直接使用;

但亚洲用的FX2N电源已经内置,NPN型的可以直接使用,PNP的需要转换后才行;

网友Q(2010-08-03):
COM口要和0v口连接才行.

网友R:
938的线路。点1对点3电压有48伏。行不行啊?

网友R:
938帖出三菱的书。我有个疑问。到底PLC里面的光耦是不是双向的呢?

如果是双向的那么就撇开内部的电源,外部照接成PNP的。

想请有条件的朋友帮忙试一试。

网友R:
就是这样的。不过com就一定不要引出了。

网友S:
使用外部了24V电源PNP,NPN都可以用,本人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