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2控制三相电机

楼主(2007-04-29):
大家好,我是一个学自动化的大学生,现在正在学习PLC。我想请教一下,用FX系列PLC控制三相电机正转,反转和停止的程序如何编写?请大家指点一下思路或者直接给个示例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A:
会用软件的话,先看懂基本的控制电路你就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B:
教材上面都有的
好好看看书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没人想说的,和门外汉没区别。

网友D:
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外布控制电路搞懂你才行啊!!!
汗
如果你要我可以\遍个给你,

网友D:
ld x0 这个是一个方向启动输入(就算正转吧)
or y0 输出自锁
ani x1 两个启动按钮输入相互自锁
ani x3 STOP
ani y1 输出相互自锁
out y0 输出到接触器
以下类同 (通常外部电路是必须做类似的互锁,防止2个输出同时动作而短路)
ld x1
or y1
ani x0
ani x3
ani y0
out y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