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相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4-29):
各位朋友:
  向各位请教一下,高压就地补偿装置-进相器的工作原理,很多文章都说可以节能,是真的能够节能吗?到底可以节约多少?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2008-11-26):
进相器是专为大中型绕线式异步电机设计制作的就地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补偿效果优于电容器补偿;可使电机功率提高到0.95以上,无功功率降低60%以上;可降低电机定子电流10%-20%,节约线损铜损20%-30%;电机温升显著降低,过载能力及功率大大提高,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B(2009-12-10):
进相器是专为大中型绕线式异步电机设计制作的就地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补偿效果优于电容器补偿;可使电机功率提高到0.95以上,无功功率降低60%以上;可降低电机定子电流10%-20%,节约线损铜损20%-30%;电机温升显著降低,过载能力及功率大大提高,延长电机使用寿命。

静止式进相器的工作原理:电动机在运行时,静止式进相器串接在电动机回路中,电动机运行时采集转子电流和同步电压信号,经微处理器CPU处理后给可控硅发出触发信号。由可控硅组成的交—交变流器将工频电源变为和转子电流同频率的电源,加在电机转子回路中,改变转子电流和转子电压的相位关系,通过磁场进而改变电动机定子电流和定子电压的相位关系,减小功率因数角,提高电动机功率因数。定子电流下降,降低电动机自身铜损和温升,提高电动机的过载能力,从而改善电动机的运行状况。
简单的说进相器可以把电动机变为”伪同步”或称”亚同步”状态.相当于一台同步电动机.当然不是在同步转速下运行,但有点类似.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比较接近于1,所以比异步电动机节电.电动机由异步电动机变为了同步状态,转速不变,可以看到电动机的电流降低了,因为电流的无功分量减少了.

网友C(2011-02-24):
这个不懂,哈

出售进相器主板,驱动板, 主板有改进的,带定时功能,

王工13803873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