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子的蘑菇型按扭用的时间最长

楼主(2007-04-29):
  我公司有一设备蘑菇型按钮一天要使用八千多次,经常要更换.用什么牌子按钮质量好一点.(我德力西.天水好几个牌子用过)

网友A:
八千多次的话,选择非接触式的吧.

网友B:
8000多次?什么设备啊?是人在按吗?厉害

网友C:
用光电开关改装

网友D:
试一下施耐得的或是穆勒的

网友E:
对,施耐德或穆勒的,不要选经济型的,选国外产的。还要注意看一下电寿命和机械寿命。如果还不行,你得考虑采用非接触式的。你的开关每隔10.8秒要动作一次,是人控制的吗?

网友:
8000多次?
那你这个按扭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我们是搞制革的,每天要做4000张,每张要2次不是要8000次吗.可没好的呀.

网友F:
选择非接触式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可以.按钮不行.

网友G:
上海二工的也还可以

网友H:
上海二工不如上海天驿

网友I:
我们虽然只用8次,可是也用不上一个月!
哪次都是使劲拍,用力捌!

网友J:
机器的按钮每天要使用8000次,那么这台机器的设计者头脑肯定有问题,而不是按钮的质量问题。
------------------------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K:
改成接进开关,这样使用也很方便的

网友L:
请尝试使用Ab或富士的,寿命一流.

网友M:
考虑采用非接触式的

网友N:
我觉得FUJI的不错

网友O:
杠杆型的脚踏开关,因为不用弹簧,理论上无限次.

网友P:
一天按8000次,什么牌子的也受不了呀,还是想办法换种控制方式吧.

网友Q:
这应该是要用接近开关才可以的呀

网友P:
建议使用触摸式开关系统,我想这样应该会延长使用寿命的.

网友R:
西门子的,我们厂用十几年了,你一天8000多次不知怎么样?最好用非接触开关,接进开关.光电开关……

网友S:
我看还是设备设计有问题,再好的开关也是有寿命的.能30万次又如何.

网友T:
我建议用微机无触点控制!全自动的

楼主(2007-05-29):
同样的牌子有的用一年也没事.可有的一星期也不到

网友U:
呵  万事乐 你是在温州吗??

楼主:
我在湖州

网友V:
弄个光电开关吧,这样工人不是要累死

网友W:
你可去汽车配件商店买那种推拉开关,公交车开门用的.

网友X:
现在的开关太垃圾了,好的不多了。

电工群 6314933   欢迎加入

网友Y:
看来你们单位的电气自动化控制不高啊,这么高的频率,不应该是用手动的,而要用自动控制的

网友Z:
选择非接触式的光电开关接近开关都可以,

网友AA:
就是啊 应该改自动控制了。

楼主:
我们是搞制革的.自动控制很难的,每一个皮大小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