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中间继电器线圈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线圈电压220V中间继电器静态时,测量线圈两端电压有70V的交流电压,
此交流电压来自于隔离变压器,请教这种干扰的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能把这个70V的干扰电压清除掉!

网友A:
请详细点说明. 线圈电压220V中间继电器静态时,测量线圈两端电压有70V的交流电压,此交流电压来自于隔离变压器----这个静态是指什么? PLC输出给到中间继电器线圈是那种电压? 隔离变压器是给PLC用的么?

楼主:
1,这个静态继电器没有接通220V
2,这个个继电器是PLC的输入点,外部开关点接通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常开点动作,为PLC输入.
3,隔离变压器也是给PLC供电,也给输入中间继电器供电

网友B:
你介绍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继电器公用点不接地,而你所测量的电压是对地电压,而不是你所说的线圈两端电压,如果线圈两端有70V的电压,继电器会有声音或振动,希望说明测量方法.

网友C:
碰到过这种事,楼主的中间继电器线圈有没有接行程开关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