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不用PLC如何实现水泵的轮流启动?

楼主(2007-04-29):
如何用浮球开关构成的继电器控制回路来实现2台水泵的轮换启动。及第一次水位升高时启动1#泵,待水位下降,水位再次到达启动水位时启动2#泵,一直这样循环下去。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多用3个中间继电器(可能多用2个,我没做过)

楼主:
能提供图纸吗?

网友A:
很简单,一说就明白,
原继电器电路是普通的双按扭启动(下水位)停止(上水位)电路.
在原有电路的后面再加一个单按牛启动停止电路,用4个中间继电器,2个接触器.

网友B:
我们的废水池几台泵受浮球开关控制,我们是两台泵:大小泵,
受三个浮球水银开关控制,与楼主的方案有区别。

网友B:
要有我曾提过的状态翻转继电器就能搞成,
因为要记忆上一次状态的功能,这个继电
器能轮流翻转,应该能派上用场,老贴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84938

网友C:
我有现成的图纸,做了几十个柜子没问题

网友B:
楼上的用时间继电器方案可以考虑, 如果有翻转继电器就很简单,我有它的型号。

网友B:
J1这个继电器只有常开触点两只,故用中间继电器J2与它协同

网友D:
不知道楼主的用浮球开关是不是普通的干簧管开关,如果是,那楼上西门兄画的不理想,基本上不可以使用.

网友E:
是水银触点的

网友E:
to 蒙毅:你的图纸很不错,如果还有一个浮球用于在水位超高位时,再启动未启动的那一台水泵,该怎么画图呢?

网友B:
楼主可没说有多个液位开关呀,我们就有三个水银触点的,

网友D:
西门兄:就算是有多个的,那浮球开关控制水位嘛,肯定是有液位波动的,波动的时候就乱动作了。。。

网友B:
呵这我知道呀,楼主重点是如此”轮流“启泵,
只能按楼主的要求给他点启发而已,但我们不能
代替他做项目,重在原理,我们单位就用三球开关
控制二泵,对泵的保护很清楚,不能频启常停。呵呵,
楼主也不可要别人给你包办一切,也要动脑筋呀,不难的

网友A:
注意,上下限位写反了,没有校对,可能有错号

网友A:
上面的图有明显错误,改了一下

网友F:
干嘛弄得这么复杂啊???
我觉得换浮球开关撒,换成四位的旋转式触头.

网友G:
也可能电接点压力表来做

网友H(2009-09-05):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你要的型号是BZ101

网友I:
蒙毅的第一张电路图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能完成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