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紧急求救施耐德ATV58故障

楼主(2007-04-29):
施耐德ATV58开机显示In 1(按ENT无变化)后转为Err 7(下行显示Erreur LS)所有按键无效.熟悉施耐德的解答.

楼主:
我用拨码开关拨到60HZ复位显示CFF,按ENT后显示nSt(Drv,state),又跳回CFF,红灯也亮了.

网友A:
IN1可能是你的控制卡的线没有插好接触不良,另外ERR7你可以把控制面板重新插拔一下再上电试试

网友A:
还有:CFF不是故障,你多按几次ENT键就好了

楼主(2016-06-03):
引用 网友A:
还有:CFF不是故障,你多按几次ENT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