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模拟量输出控制

楼主(2007-04-29):
请教各位大师:

本人现想用6ES7-EM232模拟输出模块,去控制2台变频器的调速/设定频率,在触摸屏上显示,打算用三个感应开关,实现一台(副)变频器去追踪另一(主)变频器速度,在副变频器侧装感应开关,设中间位置感应开关为原点,另设一前点,和一后点感应开关,实现副追踪变频器的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对象为传动链条.如:触摸屏设定为30HZ,主变频器为30HZ,则副变频器在35HZ,30HZ,25HZ间运行,依次类推,请教各位大师,这样能实现吗,程序该怎样写,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A:
只是开关量控制模拟量,开环,不好,没有反馈.

网友A:
干吗不用感应开关控制加减频率

楼主:
本人现想用6ES7-EM232模拟输出模块,去控制2台变频器的调速/设定频率,在触摸屏上显示,打算用三个感应开关,实现一台(副)变频器去追踪另一(主)变频器速度,在副变频器侧装感应开关,设中间位置感应开关为原点,另设一前点,和一后点感应开关,实现副追踪变频器的自动加速和减速,控制对象为传动链条.如:触摸屏设定为30HZ,主变频器为30HZ,则副变频器在35HZ,30HZ,25HZ间运行,依次类推,请教各位大师,这样能实现吗,程序该怎样写,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B(2015-06-14):
请把程序贴上学习学习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