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关于动力回路及控制回路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甲方要求用急停按钮来控制配电柜中动力电源的通断,即:在总空开后加接触器(接触器由急停按钮实现断开)来控制。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请问大家此法合适吗??
我自己的做法是急停按钮停止控制回路的电源,请问我这种做法合适吗??

网友A:
直接选带电动操作机构的低压断路器不可以??ABB的,上海人民电器的各个系列都有。

网友B:
那还有必要加急停按钮吗,如果空开后回接触器,我个人觉得没必要!你可以用带远程控制的脱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