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动力回路及控制回路的问题

楼主(2007-04-29):
甲方要求用急停按钮来控制配电柜中动力电源的通断,即:在总空开后加接触器(接触器由急停按钮实现断开)来控制。我没有见过这种做法,请问大家此法合适吗??
我自己的做法是急停按钮停止控制回路的电源,请问我这种做法合适吗??

网友A:
真正急停,甲方要求合理

网友B:
可以考虑采用带电磁脱扣的空气断路器

网友C:
支持
我这使用带电磁脱扣的空气断路器,只要打开门就断开。

网友D:
就是这样

网友E:
很合理,但必须与设备工艺综合考虑.

网友F:
用带电磁脱扣的空气断路器应该好一些。

网友G:
可以这样,不过一般情况不这样。如果甲方要求,那就做吧。

网友H:
一般动力回路的紧急开关放在现场的比较多哦

网友I:
一定要考虑负载情况!

网友J:
甲方的做法是直接停电,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2007-06-02):
建议拍急停先断外部负载 再断主电源

网友L(2007-08-28):
都可以,但是要考虑客户的安全要求,还有工作环境安全要求,看种方式更加合适现场工作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