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环开关

楼主(2007-04-29):
各位师傅
      我用一只磁环开关装在汽缸上做感应用.可有个新问题就出了
      一开启动 磁环开关就吸合了 本来要到汽缸推出来才能感应到的
      可现在.换了好几条都没有用. 以前从没有出过这问题  还望各位能
      讨论一下.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A:
周围是不是有什么感应到了

网友B:
不应该呀
缸体最好不要钢制

网友C:
你说的和我用的磁控开关的原理一样,都是感应缸内磁体的位置.我用的蛮好的啊!不知你是用什么型号的磁环开关?

网友D(2009-09-28):
一送电就吸合,是不是就一直保持吸合状态。?还有你把磁环开关先不装到气缸上,放到不受干扰的地方,你看他会不会一通电就吸合。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鬼的问题了!

网友E:
你磁环开关的有效距离是多少 ?要注意!!!

你磁环开关的点位 是否正确

网友F:
电磁流量计有没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