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动机的过载保护采用什么元件

楼主(2007-04-29):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电流继电器也行。

网友B(2009-01-12):
继电器   别的还有吗???

网友C:
电流电压变送器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D:
电流检测过载保护小的是霍尔元件,大电流的用分流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流检测过载保护小的是霍尔元件,大电流的用分流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流继电器也行。

电流取样保护,电流变送器

如果是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的话  内部就有功能

网友G(2011-07-03):
继电器lp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