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与智能仪表的特殊通讯

楼主(2007-04-30):
本人有一个课题,该课题的技术难点在于,现场总线与智能仪表的特殊通讯。
课题:PLC为西门子300系列,需要通讯的智能仪表为差压变送器。难点在于为了保证差压变送器在大量程范围内都有较高的绝对精度,实现PLC与差压变送器进行“与改变变送器量程相关”的通讯。说明:在通讯前对变送器采取了特殊的校验。首先,将变送器的量程分为4个段,如以变送器最大量程(现在变送器的量程比做到100:1没有问题)的1%、9%、25%和100%为分段点。然后,以变送器最大量程的1%为满量程(100%)进行校验,并进行记录;再分别以9%、25%和100%进行校验并作出记录。其他分段点以此类推。
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差压小于变送器最大量程的1%,那么就把变送器的量程改为最大量程的1%,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小量程测量的绝对精度。再如,如果差压大于1%且小于9%,那么就把变送器的量程改为最大量程的9%,这样都会提高测量的绝对精度,依此类推。如果对这些理解的还不是很透的话,那么我举个例子。如:当前变送器的的量程为最大量程(即100%),精度为0.1%,那么如果在变送器测量的实际值只有1%时,尽管相对于最大量程的精度能保证为0.1%,而这时的绝对精度为:0.1%*100=10%,即变送器以大量程测量很小的实际值是绝对精度是很低的。之所以变送器要做成具有很大量程比的原因就在于此。
目前,智能仪表可以通过通讯来改变量程,那么能不能通过智能仪表与PLC的在线通讯来实现呢???而且判断何时改变量程也要有PLC来实现。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多谢!!!最好给出实际的方案(程序)。

网友A:
判断何时改变量程在PLC中应该是比较好办的,问题是如何与现场智能仪表的通讯问题.
我记得EJA有一种型号的精度是示值的%,如果那样,你这个主意就没什么用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夜半钟声在 2007-4-30 5:55:00 发表的内容:
  判断何时改变量程在PLC中应该是比较好办的,问题是如何与现场智能仪表的通讯问题.
我记得EJA有一种型号的…
--------------------------------------------------------------------------------------------
    我使用变送器已经有近20年的经验了,而且几乎天天在搞这些东西,各种先进的变送器都用过,什么罗斯蒙特、恒河等等。但是还没有看到过某种变送器的精度是对于当前的示值而言的这方面的资料。我觉得这好像不可能,如果真的有“夜半钟声”说的这种情况,那么我所做的努力就毫无意义也不需要了。
    如果有时间,请夜半钟声提供以下这种EJA变送器的型号。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