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级维修,好

楼主(2007-04-30):
芯片级维修: 我看过你在这论坛的一些帖子,刚刚又浏览了一下贵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service.asp,有一种很好的感觉。 因为,我在1988年至1990年间直接从事过电气维修,以后直到1994年仍是“现场维修”技术人员,虽然接触的设备,绝大多数是一些继电器、接触器之类,但当时对维修技术深有感触。 之后,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闲了下来;对于维修,也生疏了,但对一些感触,却记忆深刻,所以我曾在论坛发过关于“维修”的话题:这段话错在哪里?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261,之所以用这个标题,是因为曾有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其实,那个帖子,并不是推销书,要推销该类书,也不是在这样的论坛)
还是引用《高速走丝电火花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中的一段话: “相比调试而言,则电气维修有个特点,也就是:在故障出现前,系统是能够正常运行的。这就意味着,电路的损坏,一般只是局部的。” 我认为,之所以说“一般”,是因为有例外:比如,对于电路板,如果发生电源过压故障、或发生功率器件严重短路故障,则可能会出现多个元件一齐损坏的情况;又如,受污染的电路板,也可能存在故障频繁的问题。

网友A:
1.我的理解:比较自动化的机器,某些外部条件没有满足,或者新手参数设置得不对,在维修者看来认为机器本身“没有故障”,故而有这样的说法吧。
2.电路板元件的损坏大多是个别损坏,即损坏的是某一个元件,少部分有连带损坏的情况,比如你说的过压,如果连到这个电压的元件很多,则可能会坏多个元件,还有后级器件短路,也可能引起前级器件过流损坏。但是电路的设计者会尽量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尤其在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都有完善的过压过流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