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隔离器件

楼主(2007-04-30):
有没有这样的器件,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模拟量,大小相同或成比例,但要求互相隔离(不共地)。

网友A:
可以,您是那里?

网友B:
查AD公司隔离放大器

网友C:
  “有没有这样的器件,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都是模拟量”

1、在电力系统中,有隔离变压器;
2、在信号传送中,变压器耦合可以实现回路相互隔离;
3、现在应用最多的就是光敏器件,例如PLC的输入输出均用光耦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