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PLC通过现场总线与智能仪表的特殊通讯

楼主(2007-04-30):
    本人有一个课题,该课题的技术难点在于,现场总线与智能仪表的特殊通讯。
课题:PLC为西门子300系列,需要通讯的智能仪表为差压变送器。难点在于为了保证差压变送器在大量程范围内都有较高的绝对精度,实现PLC与差压变送器进行“与改变变送器量程相关”的通讯。说明:在通讯前对变送器采取了特殊的校验。首先,将变送器的量程分为4个段,如以变送器最大量程(现在变送器的量程比做到100:1没有问题)的1%、9%、25%和100%为分段点。然后,以变送器最大量程的1%为满量程(100%)进行校验,并进行记录;再分别以9%、25%和100%进行校验并作出记录。其他分段点以此类推。
    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差压小于变送器最大量程的1%,那么就把变送器的量程改为最大量程的1%,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小量程测量的绝对精度。再如,如果差压大于1%且小于9%,那么就把变送器的量程改为最大量程的9%,这样都会提高测量的绝对精度,依此类推。如果对这些理解的还不是很透的话,那么我举个例子。如:当前变送器的的量程为最大量程(即100%),精度为0.1%,那么如果在变送器测量的实际值只有1%时,尽管相对于最大量程的精度能保证为 0.1%,而这时的绝对精度为:0.1%*100=10%,即变送器以大量程测量很小的实际值是绝对精度是很低的。之所以变送器要做成具有很大量程比的原因就在于此。
    目前,智能仪表可以通过通讯来改变量程,那么能不能通过智能仪表与PLC的在线通讯来实现呢???而且判断何时改变量程也要有PLC来实现。
    请各路高手指点迷津。多谢!!!最好给出实际的方案(程序)。

网友A:
 如果有这个仪表的报文结构,用plc做通讯保证没问题,通讯问题解决了,其他的就相对简单些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只是确定下通讯方式后组织好报文结构就好了。

楼主:
所谓报文是不是就是GSD文件阿? 另外我记得在一些资料中说,每次通讯的报文长度要一致。但是,在改变量程这次通讯中的报文长度没法与平时长度保持一致啊,如此一来通讯同步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会受到影响,那么每次通讯的内容都要一样吗,这不会影响通讯负荷吗?

网友A:
每一种通讯的报文格式可能都不一样,GSD文件仅是做PROFIBUS通讯时用的
每次通讯的报文长度不一定要一致,比如MODBUS的读写请求,报文长度就有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