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 7中4-20毫安信号用FC105转换为相应的工程量,热电阻(RTD)信号用什么转换为温度啊?

楼主(2007-04-30):
求助:STEP 7中4-20毫安信号用FC105转换为相应的工程量,热电阻(RTD)信号用什么转换为温度啊?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A:
直接取过来,乘以0.1就好了.用 ITD ,DTR ,论坛里有的

楼主:
ITD ,DTR 是什么啊?请教高手

网友B:
ITD 整数转换成双整数
DTR 双整数转换成实数

网友C:
直接采集上来就可以了啊,一般比如上来的为 200时 除以10 那样真实的温度应该为 20

网友:
RTD模块就是直接读出温度数值的啊,只要吧读到的至除以10就可以得到实际的温度值....可以这样写
了
L PIW120(PT模块)
ITD
DTR
L 10.0
/R
T MW200(可以送道上位机的值)

网友D:
硬件直接读取,注意硬件跳线,再就是程序里也响应的改跳线。数据读过来乘以0.1,OK

网友E:
硬件直接读取,注意硬件跳线,
再就是程序里也响应的改跳线。???[/b]数据读过来乘以0.1,OK
我一般就转换为REAL,再除以10啊,程序改跳线,什么意思,请教了???

网友F:
FC105?
这个块实在是太垃圾,我从来不用,用自己编的!

网友G:
FC105 说垃圾实在不妥,自己编?几乎每个人都自己编,如果仅仅除以10来得到温度值,那么楼上几位都可以的,如果要上位机来控制量程呢?FC105不就是很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E:
楼上,
FC105存在有它的道理的,自己编还不是一样,至于要在上位机改变量程,那也很简单,怎么用,是和工艺有很大的关系的!!呵呵

网友F:
To 楼上的2位,FC105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的通用性太差,我自己做了一个通用的程序块,不管输入信号类型,也它测量的量程,只要实际使用时相应的参数一填,我都能从输出端直接得到它的工程量,通用性非常好。我何乐而不为呢?
用上位机我的块也同样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