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脚本

楼主(2007-04-30):
在WINCC里,想用C脚本对一个按钮组态,当按下按钮的时候对某个或者是某些控件实现隐藏。
请问是哪个函数啊?格式是怎样的?

不会,学习!

网友A:
对您需要隐藏的物件的可视化属性进行控制即可。

楼主:
用一个二进制变量来控制我是会的,想考虑下用C脚本怎么实现。帮助中有么?没看到。

网友B(2008-07-19):
要好好学习WINCC的C脚本,函数里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C:
SetPropBool(LPN,LON,LPRN, 1);

LPN 表示画面名称
LON 表示对象名称
LPrN 表示某对象的某属性 (选Visable)

最后一个参数,1表示显示,0表示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