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线

楼主(2007-04-30):
请问一下台达PLC485接口与电脑做程序监控,我用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连接到电脑上,那么连电脑端口的接点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A:
既然是485转232的,你还问什么接线,他本身就应该有两根线出来了

楼主:
我问的是接到电脑这头232里面的接线

网友A:
你485那个转换器不是直接插到电脑的232串口了吗?不是直接插你还要转换做什么!直接232不就得了

网友B:
你使用的RS232<->RS485的轉換模塊是長什麼樣子的??
你可以參考台達IFD8500: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rs/rs_product.asp?pid=12

上面一端是9PIN的,用一根串口線直接接電腦上,下面10PIN的綠色端子,接電源和RS485

网友C:
PC3->模块2
PC2->模块3
PC5->模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