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回机械零点试切对刀的方法

楼主(2007-04-30):
采用此方法对刀比较方便,但是车床必须具备回机械零点功能:

1、打开机床总电源即数控系统电源后,首先回机械零点(按机械回零后,还需要按X+,Z+回到机械零后可以进行后面的对刀工作。)

2、装夹好工件及刀具,启动主轴;

3、选择1号刀,手动切削外圆一刀,X轴不动,仅Z轴方向释放刀具,并停止主轴,测量工件直径“d”按“刀补”键,用翻页键找到101号刀偏。把光标移到该偏置号处,按“X”键输入测量直径“d”再按“输入”键,这样1号刀X向刀偏被设定;

4、手动切削断面一刀,Z轴不动,仅X轴释放刀具,按“刀补”键,找到101号刀偏,按“Z”键,输入“0”(以   工件端面为零点)或工件长度(以工件后端面为零点),如“100”在按“输入”键。这样1号刀Z向刀偏值被设定。

5、把刀架移到安全距离,选择2号刀,用2号刀切外圆,测量直径“d”。按“刀补”键,找到102号刀偏,按“X”键输入测量直径“d”再按“输入”键;用2号刀的刀尖接近工件端面,按“刀补”键,找到102号刀偏,按“Z”键,输入“0” ,(以工件端面为零点)或工件长度(以工件后端面为零点),如“100”在按“输入”键。这样2号刀X向和Z向地刀偏值都被设定。

6、用同样的方法对3和4号刀,把刀偏值分别设置到103、104刀偏号。

      这样对刀就不存在基准刀和非基准刀的问题,万一有一把刀损坏,重新对那把刀就可以,只要重新开机,回一次机械零点或不回机械零点,刀架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继续加工,刀具都能回到程序起始点。

   注意事项:

以上对刀方法比较简单、省时间、方便,但是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求保证数控系统的参数004号设定为01001000,012号参数设定为10101111;

2、零件程序第一句开头要是选择刀具指令,即“N10   T0101”,至于机床参数的修改或输入方法之间按系统操作说明书;

3、当加工零件尺寸有误差时,可以在刀补001、002、003、004处,用相对值输入相应的误差,如:直径方向U0.05,长度方向W-0.08;

4、所有刀补需带小数点。

网友A:
当加工零件尺寸有误差时,在刀补中,如实际尺寸比理想尺寸大了0.65mm.我输入的U应是半径值还是直径值呢?为什么有时我输入了U值后,但尺寸时而变化时而不变,这是什么原因呢?您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B(2009-02-24):
2、零件程序第一句开头要是选择刀具指令,即“N10 T0101”,                   楼主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N10 T0101”即执行刀具选择指令,将1号刀换到当前刀位,同时将位于刀补数据表中101的相关数据,激活加载在1号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