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4-30):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爱莫生的变频器,开关电源炸成灰了   ,振荡厚膜也坏了 ,现在厚膜引脚处有 12V电压, 但开关电源好象不来事,  振荡片也没输出波形,  哪位高手来帮个忙,   蛮急地~~~!

网友A:
换一片算了

楼主:
     厚膜试过 没什么用 ,   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单看外部  外部好象有问题,  看厚膜呢   厚膜好象有问题,  总地看呢    都象有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  ,无解~~~~~~~~!    搞了好长时间人都快崩溃  ~~!

网友B:
12V好象低了一点,启动应在16.5V以上,工作时测量也应在14V.
外接17V电源试试看.有没有振荡输出.

网友C:
你仔细检查一下厚膜块周围的铜箔

楼主:
   没输出   铜箔线路全炸成灰了  , 好在上面还有点痕迹,  线全连好了

网友B:
把电源部分电路绘出来后才好分析,我就手绘了爱默生的几种型号电源电路,如TD900,TD1000,EV1000,EV2000等.不知楼主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D:
要厚膜电路找我,维修中如还有问题可找我,我对爱莫生的变频器很熟.0595-22500727

网友E:
今天你加入 中国工控联盟群(39445878 )了么?
我们国人自己的联盟,欢迎大家!多多交流,互相帮助,合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