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达料位计

楼主(2007-04-30):
各位朋友,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公司用雷达料位计检测煤仓的料位,但是有些时候检测到的和料仓里的实际有很大的出入。经检查发现是下料后煤仓里的料位各不相同,且雷达料位计下方的料位有时根本就没有变化,造成很大的错误。我想问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做呢?望各位朋友给予提示。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是不是雷达料位计本身的质量问题,
然后在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现场情况调整,如果现在条件达不到雷达的要求就按照雷达的做出调整

网友B:
雷达料位计换安装位置

网友C:
煤仓里的媒本身有一定的斜度,不是每个地方同样高,使用任何料位计都一样
更改安装位置,比如说进料口下方一般是料位最高的地方,看你的需要更改安装位置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有差别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E(2009-02-03):
这种情况主要入料口和出料口有关,一般来说一个入料口,可能存在多个出料口,如果是V行仓一般是一个出料口,一般入料时中间高两边低,出料时一般是中间低两边高,这时要根据现场情况具体确定安装位置,一般雷达的照射面应该在料位的中部偏上,这样在入料出料时的数值比较接近平均值。W的仓一般是2个出料口情况更加复杂的根据现场情况来进行判断,最好安装两台雷达,在安装选型时尽量使小波束角的雷达料位计,如26G雷达波束角<10度,普通的6G雷达在侧料位的时候产生的回波宽度较大不好识别具体料位有跳动,根据你的情况很有可能使用的是6G雷达。

网友F:
第一观察料位计安装位置,按说明找好位置。第二罐体或料位计是否震动,脱离震动。

网友G:
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哟自己的前提条件,该型料位计仓内的安装位置直接影响生产作业和计量检测的准确,项目人员应深入现场结合现场员工的作业经验选取适宜的安装点。供参考。

网友H:
进行干扰波抑制设置,确保干扰波曲线均被抑制,检查盲区设置。进行料位零点量程点设置,并加料实验。

网友H:
详细阅读说明书,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有关参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