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7-4132变频器 UV故障

楼主(2007-04-30):
安川G7-4132尚能正常使用,就是停电到再送电间隔在11秒(此时UVW接线端子上方电源板上一个小中继动作)和变频器完全停电(面板无任何显示)之间送电时报UV故障,需按复位方可消除!主控板和驱动板在其他同型号正常变频器上不出此问题,主接触器(YASKAWA)也曾更换过,解决不了.求助高手给予指导!0571-81516940!或者QQ:270636809!致谢

网友A(2010-07-17):
DC BUS UNDERVOLT=UV就是说变频器直流母线侧欠电压,主要出现可能:1. 主回路电源欠电压

                                                                                                    2.直流侧电压波动范围较大

                                                                                                    3.电容问题, 可能有不分电容击穿     。。。。。。。

网友B:
工控技术人员,请加 110338976 群 讨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