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怎么带1000个点?

楼主(2007-04-30):
modbus怎样才能带上1000个点?其自身标准格式只有一个字节表示地址,最多只能达255个。如果我自己再加一个字节表示地址,那这个还能叫modbus吗?还有就是485要加扩展才能带上1000个点。这个扩展的东东编程思路怎样的?

网友A:
扫描周期也会很长。可用4个RS485,4X255=1024,电脑扩展Rs485比较方便。
RS-232/RS-485/ RS-422接口 介绍和怎样正确应用? 可参见:
http://www.autoyx.com/oth/sp.htm

楼主:
如果要用到4个串口,那扩展起来挻麻烦的。一般PC机只有1到2个串口。我设想能不能分两级。PC的串口出来是485扩展器,扩展器再接终端控制板。

网友B:
可以分成几个主站,每个主站带相应个数的MODBUS从站。主站之间可以通过以太网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