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降容?

楼主(2007-04-30):
什么是变频器降容?在什么情况下会降容?

网友A:
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力矩
2、安全系数
3、其它复杂情况

网友B:
主要跟海拔和环境温度有关。海拔超过1000米或环境温度超过40度,要降低变频器的负荷或负荷不变,选择更高功率的变频器,这就是降容。降容的大小在各家的变频器手册里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C(2011-06-01):
我的回复被谁给K掉了?

高海拔、高温、高湿的时候都要考虑变频器的降容使用

所谓降容就是使用在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下

网友D:
举例说,额定功率100KW的变频器,只能当80KW的变频器用,就是降容!

网友E(2011-12-15):
要考率重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