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组网比较难

楼主(2007-04-30):
最近我组了个s7-200的网,发现比较难。照着编程手册85页的例子原封不动的做完了,可是啥反映也没有。V200.5总是ON,好像是:“时间溢出错,远程站点不响应”。难道丛站还要设置?我主站的PLC地址设的3,丛站的设的2。哪位高手明了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现在手上没有手册,能否把你的组网过程说说看

网友B:
就一主,一从?主站应该设为0吧!

网友C:
我帮顶!!!我在做实验!!!!

网友D:
万事开头难,可能是楼主对S7-200不熟悉。其实200的组网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呀! 就你说的那样做,主站要使能PPI主站模式(PORT0对应SMB30=2),从站只要设好站地址就行了。   另外,请你确认一下通讯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我要是想2台S7-200互相通信呢?这样是不是2台多要设置为主站模式的????真的不懂请指点!!

网友D:
并不需要,只要一台高为主站就可以了.  当然PPI是支持多主的,所以你即使设置了两台均为主站,也是能通讯的. 其实关于西门子的问题,可以上西门子官方论坛去,那里更有针对性.
www.ad.siemens.com.cn/club

网友C:
我去过那里!但是回答的人不多!!在线的人那就更少了

楼主:
已经成功完成试验:原来很简单。自己总结一下。
    我的目的是10台S7-200互相组网通信。
我先做2台。一台设成主站,一台丛站。
主站(最好有2个编程口,port0、port1)在编程软件【系统块】中PLC端口0、1设置地址为2,然后用【向导】NETR/NETW操作自己依次写就可以了。然后在主程序中用SM0.0调用它。超时0s,完成标志M0.0,错误标志M0.1,完成后下载。
丛站【系统块】中PLC端口0设置地址为3,然后修改vb100~~vb108的值,完成后下载。
两台电脑之间用西门子专用电缆连接。上电就可以了。用主站的PORT1口监控。

不会,学习!

网友:
提醒楼主:首先你要清楚你要组的是什么网络(MPI,PPI,MODBUS,PORFIBUS,以太网),然后需要什么硬件软件。搞清楚其实很简单!

网友C:
指点江山好啊!!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下载电缆能指点吗???

楼主:
我觉得我没搞清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S7-200的编程软件,或者换句话说PPI电缆就是一个主站。我以为只有地址2号是主站别的就没了,所以编程软件我就没选【多主战网络】
我用的带编程口的接头,接上面监控,系统总是提示:PLC传送数据错误。不支持多主站网络。

【话不多嘴多】下载电缆USB/PPI+,网络连接电缆:Siemens那种特制的Profi BUS 屏蔽电缆+接头

网友E:
很简单啊 ,用以太网,200加个EM23-1就可以了
速度又快,又稳定简单

网友C:
指点江山能和你电话交流一下吗?我打你以前的电话说你不在。 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