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烟道中烟气的风速用什么仪器?

楼主(2007-04-30):
测量电厂烟道中烟气的风速有什么好的仪器吗?一般电厂用叶轮风速计,热线风速计。但是由于烟气高温且有灰尘,测量结果都不太准。有什么好的仪器或者好的品牌,请推荐一下!:)

网友A:
在线测量还是试验性测量?
如果在线测量 请和我联系 QQ11190424 EMAIL SHK@TOM.COM
如果试验性测量 就用热扩散的(热线)风速计 或者 其他的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