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和比较指令的应用程序

楼主(2007-04-30):
0    LD       C0
1    RST     C0
3    LD      M8012
4    OUT   C0          K50
7    LD       M8000
8    CMP     K50        C0      M0
15   LD      M0
16   OUT   Y000
17   ENT

网友A:
三菱的程序

网友B:
怎么啦?请往下说.

网友C:
Y0不一定会闪,只有一个周期,反应不过来,就被复位了

网友D:
这样是为了什么结果,继续啊,大家也好有一个更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