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LMA电源问题

楼主(2007-04-30):
请问各位高手、大侠,有谁比较熟悉VME rack PSU(Rear of rack),型号:GS342-0060000厂家(ELMA TRENEW)。设计机架内部有2块电源,一用一备。但是经常出现因为电源问题导致PLC死机重新启动的现象,电源为什么起不到备用的作用??另外电源与VME 机架接口中第2行第4列的(RESET)针是起什么作用的?是电源发生故障之后复位PLC的吗???

网友A(2010-06-29):
你那有没有串口接口或网线接口

我接触到的是可以用软件进行设置的。

温度,电压,风扇都要正常,不然就会重启。

http://iask.sina.com.cn这里的共享资料库,找‘埃尔马’

我上传的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