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7188e3问题

楼主(2007-04-30):
怎样让7188里面的程序加电后自动运行?
是不是也要下载一个autoexec.bat文件到7188上,
具体怎么弄?
高手请指教

网友A:
在使用7188E時,若需自動运行程序,則必須預先下載一个autoexec.bat文件。autoexec.bat的內容如下:
runexe /option1 /option2
說明:
runexe 程序名稱,早期的MiniOS版本需寫入正確的程序名稱,後期的版本可寫入程序名稱或僅需 runexe 即可。若7188E裡同時下載一个以上的 .exe 程序時,則會运行最後一个 .exe 程序。
option 參數,若运行的程序需加入參數,則可依此方式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