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和高人都进来看一下,帮帮菜鸟

楼主(2007-04-30):
现在要做一个小项目,要求如下:
有一卷印刷好的塑料薄膜,一边是放卷,另一边是收卷。要求检测出印刷图案不在误差范围内的地方,并记录下误差所在位置的长度。图案的定长部分有印刷标记可检测。

我的方案是采用编码器来检测薄膜收卷的长度,光电传感器来检测印刷标记,测得两个印刷标记之间的长度,将这个长度和设置的定长作比较,如果超出范围就记录下来。现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对机械结构不太了解,不知道编码器怎样安装合适?如果在编码器上装一个同心塑料小轮压在薄膜上,我担心会由于速度太快导致打滑或者跳动。有没有好的安装方法?

2、光点传感器和编码器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好一点?

3、在光电传感器和收卷机之间刚开始的那部分薄膜长度如何处理?

由于刚接触这个,没什么把握,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一下,谢了^_^

楼主:
都度假去了么?怎么没人留个言啊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我倒是感觉张力控制有点难度。

网友B:
1 可以将编码器与机械的卷筒相连来检测长度,但要加补偿
2 要看你的要求,精度要求多少
3 如长度是定值,可以在程序里面预先给出

楼主:
张力控制是由三菱张力控制器,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那么就选延时稳定的光电传感器,不能这次1微秒,下次3微秒;编码器使用线数较多的,比如4096线。
SICK的产品不错,就是贵了点。

楼主:
to想飞的菜鸟:
1、补偿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和机械的卷筒相连,收卷的
   半径是越来越大啊,怎么册长度?
2、精度在正负20丝之内,线速度可能超过100米。
3、长度是设定的,这样才能拿来和检测出的长度做比较。

谢谢了

楼主:
小白,我们平时的系统用的就是sick的传感器,这个不成问题,编码器有什么好推荐吗?另外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吗?

楼主:
顶,怎么斑竹都不再啊

楼主:
还是没人看啊

网友C:
乍一看,要求似乎不高,其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罗列如下:

收放卷速度,是否要求恒定线速度;

薄膜张力,是否需要恒张力控制;

定长控制与检测;

标记读取与传感。

也许还有其它问题和需求,本人也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所以未必得其要领,总之,速度和精度是必须考虑的。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出手相助。

至于传感器选型和具体安装方式,还是待需求完全清楚之后,依据需求具体定夺。

楼主:
谢谢洪恩老师,具体要求我还不是太清楚,只是听对方描述大概是这样子。

收放卷速度应该不是我控制的,我负责检测。我想速度应该是逐步升上去吧,正常工作时应该就是恒定速度了

薄膜张力已经用三菱的张力控制器控制,应该我不用控制了。

长度测量我想用编码器来测量,但不知道怎样安装合适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检测方法?

标记检测用色标光电传感器检测。

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太简单了,会有挺多漏洞,希望各位朋友能多给些建议和意见,谢谢了

网友D:
"顶,怎么斑竹都不再啊"
因为,塑料薄膜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东西对张力的敏感度肯定比纸要高,在纸张上可以使用的方式,在塑料薄膜上,不敢乱讲话。

楼主:
TO 刘工:能说说使用在纸张上的方式么?也许有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网友D:
例如:“如果在编码器上装一个同心塑料小轮压在薄膜上,我担心会由于速度太快导致打滑或者跳动。”如果是纸的话,可以将这个轮压紧,但是在塑料薄膜上,不知道会不会导致张力变形。

网友C:
本人昵称为“波恩”,not “洪恩”。

此类的测长方案大致都是用所谓的“滚动光栅”原理,也就是刘斑竹所提的编码器加摩擦轮的方法,在此对象材质、速度、打滑、压力变形等都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