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高人帮帮忙

楼主(2007-04-30):
现在要做一个小项目,要求如下:
有一卷印刷好的塑料薄膜,一边是放卷,另一边是收卷。要求检测出印刷图案不在误差范围内的地方,并记录下误差所在位置的长度。图案的定长部分有印刷标记可检测。

我的方案是采用编码器来检测薄膜收卷的长度,光电传感器来检测印刷标记,测得两个印刷标记之间的长度,将这个长度和设置的定长作比较,如果超出范围就记录下来。现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对机械结构不太了解,不知道编码器怎样安装合适?如果在编码器上装一个同心塑料小轮压在薄膜上,我担心会由于速度太快导致打滑或者跳动。有没有好的安装方法?

2、光点传感器和编码器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好一点?

3、在光电传感器和收卷机之间刚开始的那部分薄膜长度如何处理?

由于刚接触这个,没什么把握,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提一下,谢了^_^

楼主:
没有建议吗?自己顶一下,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可以把编码器通过传动轴连接到卷塑料薄膜的导轮上,由此来检测其长度;
光电传感器来检测图案的定长? 这个光电传感器要求很高, 图案的定长一般的光电传感器能分辨的出么? 这个你要试验下,KEYNCE的可以试试看.

楼主:
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能画个草图发到我邮箱呢,谢谢,呵呵。email:yaolei121@sina.com
我用光电传感器只是检测印刷标记,每次检测到色标的时候就记录下编码器的脉冲总数,就是测量的长度了吧。再把这个长度和设置的定长作比较,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顶啊,不能沉啊

网友B:
呵呵,印刷行业的品检机.  好象有一种专门的品检仪可测出来吧? 偶只在印刷行业呆过四个月,而且是刚毕业的时候,啥也不懂 :)

楼主:
谢谢,知道品检仪的工作原理么?它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C:
我是做自动化设备的,如果方便的话请给我来信,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544958009,EMAIL:544958009QQ@.COM

楼主:
楼上的是做哪方面的自动化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