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双速电机的接线

楼主(2007-05-01):
请问各位大哥,为了节约成本,9台3千瓦双速电机可否使用一套启动线路?如果可以给个接线图,谢了

网友A:
共用启动设施是用于较大的电机,而对于3KW小电机,不需专用的启动设施(软启动、补偿器等等),仅需几个接触器,节约不了几个钱,还需增加额外的互锁隔离装置,没必要。
启动线路,别人帮不了你,双速电机有多种接线方式,有2△/2Y,有2Y/Y,有2△/△等等。个接线方式是不可混用的,还是你自己解决。